如何自制+24V验电笔

楼主(2011-08-17):
PLC系统的外接线、继电控制系统有很是多+24v电源,查故障时用万用表很不方便,如能自制一只像220V那样的验电笔就方便多了

网友A:
两个LED反向并联 然后串个220K左右的电阻

网友B:
楼上介绍的,是一个办法。

网友C:
去看看修汽车用的就知道了,按2楼的方法就可以了,测试24V用4.7K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