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外线灯

楼主(2011-08-17):
1.此灯可以安装到服装车间吗?
2.紫外线灯的危害有那些?

网友A:
不可以,紫外线对人体危害比较大,如果能量很强的话,你被照一天,过两天,被照的皮肤就死掉 脱落

网友B:
为什么要装在服装车间?应该叫UV灯吧?需要根据工艺设计参数决定紫外线能量

网友C:
光线也不是太合适吧,换种灯吧。

网友D:
我现在所在单位就用紫外线的曝光灯,不过功率应该比楼主说的大的多,有一次设备坏了后修,修好后测试时未将帘子拉下来遮光,胳膊被照了一会,晚上回家就脱了一层皮,当然我这里的灯的功率比较大,但还是建议楼主不能用

网友E:
类似医院的消毒灯;
人照几个小时就有反应了;

网友F:
有的单位做杀菌灯使用,对人体有伤害。

网友G:
UV灯,不能直接对人使用的,光线有害

网友H:
没人的时间可以用来杀菌

网友I(2011-12-17):
紫外线对人体危害比较大 还是不要用的好呀

网友J:
服装对色彩要求比较高吧,但是紫外线对色彩却有“漂白”作用。。。。。。你应该懂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