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7):
各位师傅,我刚接触变频器不久,今天我遇到一个问题,我厂有一台数控机床,用的是施耐德Altivar 58 变频器,7.5KW的,因为之前因为变频器过热停用了一段时间,有一年多吧,现在上电调试,但是变频器好像都启动不了,这个是什么回事?频率给定可以操作,显示模块也有给定频率显示,进线电压也有显示,什么故障代码都没有,变频器故障显示灯也没有亮,就是启动不了,各位师傅帮忙分析下,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A:
面板控制还是端子控制?

网友B:
查看一下,启动的那两个端子有没有信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板控制还是端子控制?
端子控制。我看过中间继电器,应该是有信号的。

网友C:
先设为面板控制,空载运行看看有没有输出电压且输出电压平衡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设为面板控制,空载运行看看有没有输出电压且输出电压平衡度如何。
怎么改?谢谢。

网友D:
请找相应的变频器说明书看怎么改面板操作模式

楼主:
解决了,很小的一个问题,变频器内部24V直流电源输出信号不足24V,所以控制端子没有反应,现在我用一个外部的24V电源来做控制信号,这样就解决了。

网友E:
24V电源有问题?用外部的电源这样稳定么?求解!

网友F(2011-09-22):
哦,看到了

网友G:
是的·
24V供电不正常也会导致这种现象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