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报短路故障

楼主(2011-08-18):
如图所示电动机,用ATV71变频器驱动,变频器报电机短路故障,用500的兆欧表测绝缘电阻均达到50兆欧以上,电缆绝缘达到200兆欧以上,请问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用另外一台变频器和电机交换以后还是这台电机使用的变频器报故障)

网友A:
纳闷了,绝缘电阻合格不是电机无故障的充要条件。

楼主:
电机问题
那请问如何才能确定电动机的问题呢?需要什么设备来检测?

楼主:
那请问怎么样才能确定呢?需要什么设备呢?

网友B:
用电桥测试一下看看,还相间的绝缘这些都要测试呢。对地绝缘没问题不代表电机就完全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