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8):
工控机与ControlLogix PLC使用ControlNet连接,一个主站,两个从站。工控机做终端节点,他可以不用T型分接器而直接把网线插到网卡接口上吗?

网友A:
不可以,ControlNet需要终端电阻消除信号反射,即使是终端也需要T来连接终端电阻。

网友B(2011-09-24):
二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