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关于单点启动/停止,上下两图有什么不同?(20110819)

楼主(2011-08-18):
经验交流,如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经验交流,如题。
上图中 W111.0将比W111.01早接通一个扫描周期。
下图则几乎为同时接通。

楼主:
仅仅交换了下位置,结果就全然不同了,写程序的先后顺序真得很关键。。。

网友B:
写这类程序 方法很多 弄个自己容易理解的

网友C:
表面看就是电路上下位置(前后),想知道为什么结果不同,先了解PLC是怎么工作的。
给你个简单的单键启停电路。

网友D:
楼主的程序太复杂了,最简便的单键启停就是4楼朋友的程序,只要楼主去了解下PLC在程序扫描时是怎么工作的就知道了,虽然是多一个扫面周期和少一个的关系,但程序多了,延迟就长了

楼主:
也就起个抛砖引玉的效果,我是看人家西门子论坛的人单键启停还用上了计数器,有感而发~~~

网友E:
巩固记忆

楼主:
4楼的确实效果不错也简单,我给的图第二个之所以无法启动,我认为w区域的点是否是因为马上被更新的缘故?

网友F:
4楼的程序怎么实现单点启停的?

网友D:
楼主,你的理解是对的,不知道你对PLC程序的扫描顺序有没有去了解过,了解过的话,两段程序很容易理解了。你第一幅图,在第一个扫描周期就是启动了,而反过来第二幅图,在第一扫描周期是没有反应的,到第二个扫描周期才启动
这是我的个人看法  仅供参考   如有不同可以提出来分享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的理解是对的,不知道你对PLC程序的扫描顺序有没有去了解过,了解过的话,两段程序很容易理解了。你第一幅图,在第一个扫描周期就是启动了,而反过来第二幅图,在第一扫描周期是没有反应的,到第二个扫描周期才启动
这是我的个人看法  仅供参考   如有不同可以提出来分享下
这没有第二周期了吧,LDP W50 也就接通一周期吧

网友H:
四楼的那个 新手求教

楼主:
第二幅图实际上w111.00 与w111.01都有反应,你可以用上升沿检测方式发现。正因为两个都有反应,所以第二次扫描的时候w111.01就把w111.00断掉了,然后因为w111.00断掉则w111.01也断掉,是为启动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四楼的那个 新手求教

四楼那个是进阶的,你要能把我发得分析清楚,再去分析他的就容易一些。

网友D:
如果4楼的程序还看不懂的话,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自己也编一个一模一样的,在去监控下各点的ON/OFF情况就会豁然开朗了,比楼主的少 了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C:
但愿这个表能让你理解工作原理

网友I(2012-05-29):
注意:两图都一样,在关断w111.00时都滞后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J(2012-07-04):
我感觉扫描时间不同和先后顺序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