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8):
谢谢大家,我是一个入门新手,有几个问题不懂,请好心人指点,谢谢
1.电路图中的MN  N   +24 -24 0
这个N就是三相四线或者三相五线的零线,三相电的相电压是220V,这个220v同接两相380的变压器变出来的220v有什么区别?
根据图纸,好像MN是这个变压器出的220v的一端?
2.开关电源输出是+24跟0,那么我明白0跟+24的意思了,那么-24是指什么样的啊?
3.关于零线到底带不带电,什么时候带电的问题,
这个问题大家觉得可笑,可是我有我自己的理解而且转不过弯请听我说,假如说吧一根导线接到火线上,然后人接到导线跟零线之间肯定触电,那么,我们平时的负载跟这个导线是不是差不多?我要是吧手触到零线上,那原理不是同上吗?触电不?
4.磁场
平时接线的时候,有时候线长了,同事有时候让我绕几圈就行了,有时又不行,说形成磁场,有干扰,请问什么时候能绕什么时候不能绕
5.电弧,多大的断路器直接操作会有危险

网友A:
1.通过变压器380V变220V,其中一个作用是隔离;
3.零线是电源线之一;在TN系统中,正常情况下,零线接近地电位。

其余问题,我更加回答不好了。

网友B:
5。按照操作流程穿戴好护具,正常操作不会产生危险

网友C:
3,我拭着回答下这个问题,因为在回路中有了负载,所以大部分电压都给这个负载用了,所以分到你身上的电压就小了,所以你不会被电的很厉害。

网友D:
1.楼主那应该是国外设备用的配电柜,西方好多设备用48V电压,以为比较安全可靠
2。设备用的是48V
3.零线从三相的中性点抽出来,一般没电,不过要小心感应电或者联电
4.让你绕线是小电流使用时使用,电流大时会导致线路过热
电弧这个不清楚,32A以上应该就要小心了
有什么地方不对清大家指正

网友E:
1.电路图中的MN  N   +24 -24 0
这个N就是三相四线或者三相五线的零线,三相电的相电压是220V,这个220v同接两相380的变压器变出来的220v有什么区别?
根据图纸,好像MN是这个变压器出的220v的一端?
●单相220V容易引起触电,经变压器变过来的220V,有起隔离的作用,若两端是悬浮时就不易引起触电。看下图的电压三角形,可知两者之间的相位是不同的。

2.开关电源输出是+24跟0,那么我明白0跟+24的意思了,那么-24是指什么样的啊?

●这是推挽电路的电源,这样连接:(+24V)-0-(-24V)。

3.关于零线到底带不带电,什么时候带电的问题,
这个问题大家觉得可笑,可是我有我自己的理解而且转不过弯请听我说,假如说吧一根导线接到火线上,然后人接到导线跟零线之间肯定触电,那么,我们平时的负载跟这个导线是不是差不多?我要是吧手触到零线上,那原理不是同上吗?触电不?
●零线在变压器跟前的中性点不带电,距离中性点越远电位越高,也就是电压越高;用电负荷越不平衡时,该电路距离中性点越远电位越高,也就是电压越高。
4.磁场
平时接线的时候,有时候线长了,同事有时候让我绕几圈就行了,有时又不行,说形成磁场,有干扰,请问什么时候能绕什么时候不能绕
●应该与工作周围的环境要求有关,试想象计算中心、监控中心以及数据库这些地方的周围有强磁场就会产生干扰,影响安全运行,应该避免。小电流低电压可能就随意些,如果是高频就不一样了,绕圈圈会改变线路的电抗的,寻就不允许了。

5.电弧,多大的断路器直接操作会有危险
●断路器多用作隔离和开断线路的短路电流,不管多大的最好不要直接操作。人碰到电弧不仅会产生灼伤,还会将电压通过人体引至接地而被击伤。现在已有零喷弧距离要求的小型断路器,就可以直接操作了。

网友F:
【一】学习内容:
S7-200PLC和触摸屏培训:学习内容:

☆ PLC的模块特性、硬件结构、安装、维护。
☆ STEP 7的软件安装及授权管理要求。
☆ S学习内容:
TEP 7硬件组态(多机架、远程I/O、智能从站CPU-CPU)、硬件接线模拟量数字量高速计数器高速脉冲输出、步进电机伺服电机和触摸屏接线连接编程!
二:学习时间250课时2500元,一期不会下期免费再学习
三:地址佛山市高明区科海自动化公司联
四:联系人向师傅 电话:13078434155 QQ:294314727、1418131227

网友G:
还是没太理解这个-24V

“零线在变压器跟前的中性点不带电,距离中性点越远电位越高,也就是电压越高”----应该也高不到伤人的电压去吧?

网友H:
+24 0 -24 都是相对来说的吧,+24 和0 之间是24v 0和-24之间也是24v
如果你的零线断了的话 你碰到零线照样会触点
至于盘线  就要看你盘起来对你的系统有没有益了,好像变频器的进出线 有人会盘成一圈圈,而且盘圈的方向是有技巧的 那样可以抵消变频器带来的一些电磁干扰。。。
有些好像电焊机 它的输出线就不能盘起来这样会对电焊机和输出线影响很大。。。
个人理解。。。不一定正确。。自己分析啦

网友I:
到变频器商城http://www.13670241538.com看看入门知识!

网友J:
控制变压器二次则220v两线悬空,手拿一根线是不会触电的,我试过。导线太长圈起来也不好,特别电流大时,线发热顺直烧掉,而且电磁干扰大。

网友K:
1.    +24   0    -24  这个你可以理解为是一个48伏的直流电+24就是48V的正极—24呢就是负极那0伏呢就是24V     只不过呢现在48V中的24变成的电路里的0伏作为基准
2  零线带电的问题,总的说呢只要到变压器中性点的零线不断掉零线就不会有电,反之呢就是没和总零线连在一起的在用电设备开的时候就有电了。
3  大电流通过的导线尽量不要绕圈,电子设备上不要绕圈,高频线不要绕圈,其他的无所谓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我得多学习相关知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