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8):
本人有台三菱A500变频器无输出故障。故障现象:上电能正常启动,操作面板显示正常,我用的是面板控制方式,按REV[FWD]相应的面板REV[FWD]指示灯闪烁。没频率什么的显示,U V W也没输出电压。
该变频器之前是E7故障,我换了HCNW2601之后故障排除。然后就出现上述故障了。
请大师傅分析下,刚对变频器维修感兴趣,请多指教!

网友A:
频率给定是从那里给的面板数字给定还是端子给定?还有你换的IC是起什么作用的?一台好的变频器要运行起来必须具备两个条件:1、运行命令来源 2、频率给定来源

楼主:
我试过无论PU模式还是外部控制模式,结果都是一样的,故障依旧。怀疑是CPU板坏的,是不是驱动信号有问题呢?没有图纸不知道怎么去深究。

网友B:
换个主控板

网友C:
三菱的驱动电路有其独特之处
1.如驱动条件不满足,会锁定信号输出(有些不报故障,有显示无输出
2.有输出电压检测,

网友D:
哦,这样情况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