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8):
我想在plc内部产生一定频率的脉冲,如:要m0产生200HZ的连续脉冲信号给内部用,而且只要更改频率值脉冲也立即改变,如200Hz改为178Hz或197Hz(可修改任意值),请问应如何编写程序。

网友A:
比如三菱PLC 1N或2N用脉冲宽度调制指令
LD X1        脉冲输出接通
PWM D10  D11 Y0   由Y0输出脉冲
LD M2      脉冲频率调整
DIV   K1000 D12 D11      D12用来设定脉冲的频率 (1-500HZ)
DIV  D11 K2 D10            设脉冲的占空比为1:1
END
D10用来存储输出脉冲的宽度(1-32767)
D11用来存储输出脉冲的周期(单位毫秒)  频率 =1000(MS)/周期(MS)

楼主:
谢谢:这种方案也许可以,但由于计算的误差,导致积累误差。如果我想实现在不同的时间内产生相同的脉冲个数,如:在2秒内产生400个脉冲,改变时间同样产生400个脉冲。2.3秒或2.7秒都产生400个脉冲,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A:
用在什么领域的

网友B:
用M0相实现比较难;

网友C(2011-10-11):
自建脉冲其实很简单的!直接用T就行:  T0(取反)直接输出T0 K5   你如果是M0输出的话,T0(取不取反都可以)再直接输出M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