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8):
本人新手,用三菱FX3G控制松下A5伺服

连线为PULS1及SIGN1接PLC 24V正极  PULS2串2.2k电阻接Y0 , SIGN2串2.2k电阻接Y4
        COM+接PLC 24V正极  SRV-ON及COM-接PLC 0V口

按说明书简单编了一个点动程序,x12开关正转,13开关反转

开关按下后,plc监控模式中提示运行正常,y0及Y4均正常运作,但伺服电机完全无反应,进入松下伺服控制面板d17.ch模式提示cp 7,为脉冲频率太低,在进入到d06.cps提示完全无脉冲发生,L位为0. 进入d10中查看输入输出状态,29号线也就是SRV-ON完全正常。

不知道我描述的清楚与否,是不是Y0口无脉冲发生呢? 如果是,那么我的接线方法是否有错? PULS1和SIGN1是否应该接入com口而不是24v正极?

PLC是漏型接法,S/S端口与24V正极相连。

如能指正,十分感激啊。

刚才监视了y0的输出寄存器D8340,脉冲发送没有问题,开关按下就正常变化,面板上的Y0口灯也正常亮,控制方向的y4的输出寄存器D8380则没有反映,这个是改变一下方向就要增加一位还是根本就不变化的呢?最终的结果就是plc貌似有Y0输出,但伺服驱动就死认不到,显示脉冲频率过低,郁闷啊!

网友A:
呵呵:伺服设置好了没? 脉冲+方向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