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8):
已知电流电压和容量,求功率
              计算公式是怎样的,例如电压480v电流65a容量31.2kva,功率是多少

网友A:
P=1.732*UI*功率因数或视在功率=P*功率因数

网友B:
这是求谁的功率呀?电机的?电阻的?求有功功率吗?如果是,缺条件:功率因数?

网友C:
应该是求有功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