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程器的布置方式

楼主(2011-08-18):
增程器的布置方式:从增程器总成安装结构方面入手,通过将增程器系统总成结构改为可快速更换结构,用增加增程器总成系统来解决电动汽车中续驶能力不足的问题。

  工作原理: 整个增程器总成通过前端的锥形定位元件和后端的锁紧定位销以及卡扣与侧面的辅助挡板实现快速定位。当增程器开始安装时,底板的滑轮接触导轨,推动到末端后,滑轮滑入滑槽,此时靠导轨来支撑,然后销上定位锁紧销,扣上锁紧卡扣,则完成增程器的机械安装。当增程器进行演示时,可以把增程器拉出来后,用支撑腿把它支好,演示结束后,可以把支撑腿合上,放入支撑架。

  增程器子模块的布置方式有多种,其中一些常用的布置方式包括就近法、最小空间法、模块化法。这几种布置方式各有利弊。其中就近布置可以减少线束的长度,以及氢气管路的长度等。但可能不好集中管理,感觉增程器没有整体感和系统感。最小空间布置法可以最大范围的压缩包络空间,使整个空间更加紧凑。但各零部件离的太近可能会产生热辐射和电磁干扰等一些负面影响,导致整个系统可靠性下降,系统极不稳定,某子模块出现问题时,不容易找出相关的故障。模块化布置法可以把各子模块按照相关的功能分成若干模块,这样一来可以较好地管理相应的模块,同时也可以减少一些热辐射和电磁干扰等。当其中某个模块出现问题时,可以快速发现并且解决。

  在这同时,也便于整体安装,把相关的模块做为一个总成,可以实现该总成快速更换,同时缩短增程器在车上的安装时间。

  氢气系统子模块数模:整个氢气系统单独布置,放在增程器总成的最后,同时,该系统可以实现快速更换,当氢气用完时,可以实现加氢,或者更换氢气系统。同时该模块留有与燃料电池系统及其控制系统子模块的接插件,可以实现管路系统的快速接换。

  燃料电池系统及其控制系统子模块:燃料电池系统及其管理系统子模块把燃料电池和与其配合工作的相关子部件集成在一起,可以实现一个小的系统功能,同时在出现问题时,也可单独从增程器总成中取出,进行维修。该系统留有与氢气系统子模块数模和电源变换系统及稳压系统子模块的快速接插件和快速接头,可以实现电路和气路的快速连接和通断,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即可把整个系统组装完毕。

  电源变换系统及稳压系统子模块:电源变换系统及稳压系统子模块把大的直流变换器和小的直流变换器和继电器等电器元件集成一起,作为一个整体子模块,该模块也留有快速接插件,同时也留有与整车连接的接插件,可以把燃料电池发出的电变换成车辆可以使用的电。实现3 个子模块的无缝连接和快速连接。

  3 个子模块的组合组成了燃料电池增程器总成,该总成可以实现快速更换,当行驶里程小于55 km时,可以把增程器总成拔掉,这样也可以减少整车的载荷,有利于电池的续驶里程。当行驶里程大于55 km 时,即可把燃料电池增程器安装上。安装时,由于是采用多种快速接头及接插件,不需要太长的时间。
本文来自    http://www.glspower.org/c113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