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8):
如题,开始我以为在软件里填加PLC就可以了,但今天试了下,填加一台PLC要另选一个串口,还有那485/2W跟4W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
大侠帮忙解答下

网友A:
第一个办法:PLC 采用主从通讯,走485网络。
第二个办法:走以太网网络。

楼主:
plc当主机?解摸屏当从机?

还是怎么的,解摸屏做主机的话,选485也要选COM口,但设置一台PLC后会提示COM口已用,

网友B:
维纶的 我没有用过但是显控的我用过是可以连接多台PLC的。

网友C:
带2台没问题(com1,com2)多了没用过。

3楼,触摸屏与PLC不历来都是触摸屏为主吗?
用以太网,PLC不也得以太网,成本太高了

楼主:
要是485只能接一台PLC,那站号不是没有意义了么

网友C:
接PLC试,用422一个个试,再次打400问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只是想了解是不是可以通过485可以连多台机,我开始以为像其它的主从设备可以通过并在485线上可以带32台从机,看样子是肯定不行的了,

楼主:
理论应该是可以的吧,只是做解摸屏的公司做了限制吧

网友D:
肯定是可以的.
485两线的.
最好是同一个协议的不同站或命令.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只是想了解是不是可以通过485可以连多台机,我开始以为像其它的主从设备可以通过并在485线上可以带32台从机,看样子是肯定不行的了,

为什么说“看样子是肯定不行的了”?你还没试
你可以只做3个简单的按键,指示灯,分别用00,01,02号PLC的地址,先联00,通了,再联01,又通了,再联02,还是通了,3个PLC都联上,看看......

网友E:
楼主你用的什么PLC最好说一下,否则泛泛而谈,无从入手。

楼主:
谢谢大家,是可以联多机的,是寄存器地址设的不一样,感谢12楼的gz_facon给的例程

网友F:
串口一是2线制得 A和B   一个是4线制得 tx+ tx- rx+ rx-

网友G:
可以,首先必须是485 ,
1   如果您的PLC 是2线,那么选择485 2w,如果是4线,就选485 4w。
2   如果是连多台PLC,那么只需要新增1项PLC类型即可,站号设置为1
设置具体某个站号的地址时,如下图:

网友G:
可以,首先必须是485 ,
1   如果您的PLC 是2线,那么选择485 2w,如果是4线,就选485 4w。
2   如果是连多台PLC,那么只需要新增1项PLC类型即可,站号设置为1
设置具体某个站号的地址时,在地址前加   站号和#  ,如1#1,代表1站号里面的寄存器1,2#1,代表站号2里面的寄存器1.
如下图:

网友G(2011-10-26):
是2线和4线,485 2w,一正一负,有底线就接地线,没有地线就不接。百详细信息,请度一下就知道了。
访问威纶通官方网站:
http://www.weinview.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