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8):
开关电源平常都是用4007整流的,为什么改成FR107后烧电源呢,耐压值不都是一样的么??

网友A:
选二极管和耐压、电流、及工作频率都要考虑才行

网友B:
整流桥为何平常都用4007而不用FR107???

改成FR107后烧电源呀

比较他们的参数,别光看耐压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整流桥为何平常都用4007而不用FR107???

改成FR107后烧电源呀

比较他们的参数,别光看耐压值
肯定不是过压烧的!

网友D:
4007是普通整流二极管呀
FR107好像是快恢复二极管吧?开关速度不一样

网友E:
FR107是快恢复二极管不是整流二极管。

网友F(2011-10-10):
4007和FR107耐压值都是1000V,整流电流1A,但是4007在半个正玄波信号为8.3ms是最大过载电流为50A,而FR107只有3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