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8):
[双速升降电机 升快降慢 用三个接触器 。升用两个接触器,降用一个。降接触器正常接三相380下装热继电器。升2个接触器一个正常接三相380的电,下装热继电器。升接触器的另一个上接口用星接封住。下口导向接到了降接触器的下口。              问题是:星接封头是什么意思,有什么用?

网友A:
改变电机绕组的接法

网友B:
双速升降电机 ,380的控制要用到5个接触器的,你搞错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双速升降电机 ,380的控制要用到5个接触器的,你搞错了吧

网友D:
给你个比较全面的电路图,其中的KM1送380V电源至角上即角接就是低速,对应你的降;KM2接通就是封星头,将三个角连在一起变成双星,然后用KM3从角的边线中心点送电源就是高速,对应你的升。电路的详细说明请浏览以下地址的主题贴: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76799

网友D:
前面一幅是通用电路图,对于本主题的升-降电机,其容量不会太大,可采用直接启-停的办法进行控制。
正如前面朋友所说,双速电机正-反转控制需要5只接触器,特将电路改绘于下。其中的KM1送380V电源至角上即角接就是低速,对应你的降;KM2接通就是封星头,将三个角连在一起变成双星,然后用KM3从角的边线中心点送电源就是高速,对应你的升。

网友E:
改变级数

网友F:
没错就是星形和双Y形的电路.电机一样是6个头.一般好像是四八级电机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