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8):
本人刚开始接触  PLC  请问需要现在哪方面开始学习

网友A:
基础知识多练习

网友B:
刚开始接触PLC,有应用目标么?
如果能实际应用,则学习起来要快得多。

楼主:
我的工作时运行维护,没什么实物让我去研究   就只能自己看一些资料, 但有一些还是看不明白。

网友C:
我也刚开始学PLC,发几个月工资存了几百块买台PLC回来慢慢学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工作时运行维护,没什么实物让我去研究   就只能自己看一些资料, 但有一些还是看不明白。
   做运行维护,可以先把运行维护的工作做好;然后可了解或分析相关设备的控制原理等。
   有的经验,也可以直接或间接用于PLC控制系统中。

   至于PLC具体的学习,可先确定一个目标型号,做简单的编程练习或程序仿真练习,保持兴趣;
   然后再看下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