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8):
PLC电源模块经常烧毁,不知道什么原因,电压都稳定,求教各位高手是何原因

网友A:
会不会功耗太大了呢,尽量扩展模块,都要独立外空电,CPU快关电源只控CPU用电

网友B:
环境怎么样,比如有无高频率电磁波?

网友C:
是不是使用PLC输出的电源了

网友D:
你要分清plc电源模块供电是那一部分损坏了,详细介绍一下。

网友E:
电压真的很稳吗?
加个小的稳压器试试看;

网友F:
加个小的稳压器试试看;

网友G:
尽量不要使用PLC电源给传感器供电,PLC的电源比较小,建议用外部电源供电;或者是你的外部设备可能存在故障。
广州正奇科技有限公司
我公司优势产品为: 1、研华HMI华南唯一一级授权代理:工控机、数据采集卡/模块、显示器,触摸屏及工业平板电脑、网络通讯卡及工业视频监视器、嵌入式主板模块和控制器。 2、日本Proface触摸屏华南代理:3.8寸-12寸人机界面 3、北京亚控组态王组态软件(KingView),及其他自动化产品。  欢迎来电咨询

网友H:
楼主能说的详细一点儿吗?哪种PLC?哪种电源模块?
如果是西门子300PLC,可以换个明纬的开关电源试试。导轨式的,我们试验过,想烧了还很不容易呢。

网友I:
检测下电流是不是配小了

网友J:
可以加个稳压器试试,或在电源前加一个圆筒保险试试。。。。。。。。。。。

网友K:
不会是山寨的那种很差的PLC吧,什么品牌型号的?

网友L:
如果你的是西门子300的plc有一个可能是模块底座的问题,我们这也曾经遇到这样的问题,cpu及外部线路都是正常的,模块装上去没多久就发热然后就烧掉,后来发现是底座接口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