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8):
各位师傅,请教个问题:有一台变频器带一台110KW电机,电机额定转速2955rpm。但是厂家调试时在变频器中输入的电机参数:电机额定转速却为1480rpm。这样会对电机正常运行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具体什么问题不太清楚,只是变频器对电机的建模就不准了,速度也达不到额定转速。。。。。。。猜想,这具体去看看变频器矢量大全。

网友B:
一个是2极电机转数,一个是4极电机转数,基本的参数就不对。。。。

网友C:
非常有影响。电机不能按照实际电机的特性控制,额定转速小了将近一半。变频器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如果电流没有限制的话,应该是1500rpm同步转速,允许电机达到110kW,这样在大负荷时,电机要按照过电流1倍的额定值驱动电机。

网友D:
快速调式要把 电机铭牌上所有参数都准确输到变频器,虽然你们输1480rpm,变频器到50HZ电机一样可以到2955rpm这个转速,为什么我就不知道了,你不信可以去检测

网友E:
呵呵;极对数没有更改;
矢量控制一般是有影响的;
V/F控制看你的变频器型号,有的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B:
额定参数输入1500rpm,到50Hz输出3000rpm,这个问题就出在变频器的极对数上,你把2级电机的极对数输进去了

网友C:
这样所优化的电机模型,外特性与实际电机外特性不符。控制起来会出问题的。

网友F:
如果是V/F方式,什么影响都没有。如果是矢量控制,问题就大了。不过看楼主的情况,99%是V/F方式。

网友G:
转速差太多了吧

网友H:
电极极数不对 一个是二级电机 一个是四级电机

网友I:
V/F控制没有影响,矢量控制的话控制就不精确了!

网友C:
你们所说的没影响,是指的什么呢?是电机本身运行没有影响吗?可以明确的说,如果是V/F控制,把电机的极数搞错,电机空载运行,没有影响。但带载以后,电机的外机械特性差了一倍,怎么能说没有影响呢?电机的带载能力肯定要受到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