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9):
机器在减速时显示Er.oud没有说明书,想看一下参数进不去,估计是薄膜按键坏了,按键没反应,按键屏延伸到机壳上的,我该朝那个方向考虑呢?电机是22KW的

网友A:
延长减速时间,或者加制动单元

网友B:
加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解决比较彻底的解决问题。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答,我这就准备申请购买SZ20G_30的制动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