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9):
我单位有一台30kw潜泵前一段时间线圈进水接地分解后经摇表测量线圈没事用灯泡烤24小时绝缘电阻达到500兆欧装配完后试运行时一开空气开关就跳一直开不起来。请明白的老师指点。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单位有一台30kw潜泵前一段时间线圈进水接地分解后经摇表测量线圈没事用灯泡烤24小时绝缘电阻达到500兆欧装配完后试运行时一开空气开关就跳一直开不起来。请明白的老师指点。谢谢了!
上段文字,虽没有一逗到底,但也太长了。
我不明白这问题,所以只能说说闲话了;不过,楼主还是很讲礼貌的。

接线等应当不存在错误;
那么,是否是在运行时进水、或进水后还通电过呢?
摇表只能测绕组间和绕组对地的绝缘电阻。

网友B:
电机匝间短路了,检测一下

网友C:
匝间短路了

网友D:
你把里面灌上水再摇摇看吧

网友E:
要拆开检修了,光烘干是不行的

网友F:
楼主讲的太简单了,遇到这样的问题,请不要轻易的通电检查.
1.第一要排除电源部份的原因
2.拆除电机上的电线,用万用表检测相与相的阻值,三相的阻值是否相等,
3.用摇表检测电动机相与地的绝缘电阻.
通过以上检查一般可以查出问题所在,谢谢!

网友G:
30KW水泵有很大,确实不好做没潜在水里面的试验,跳空开有两个问题,第一就是是空开的接触头已经在上次就烧坏过了;第二就是电机潜在水中进水,或密封性没做好等。。。

网友H:
首选排除电机匝间短路

网友I:
很可能是匝间短路!

网友J:
线路是否是好  线有没有短路
要不就是电机问题
楼上的朋友有说出

网友K:
多半是电机线圈对地阻值够了,匝间还不行,我也遇到过最后电机线圈坏了。

网友L:
匝间短路在绕组电阻值上,也表现不出太大的电阻值变化,没法确定哪相绕组出现了匝间短路!换句话说,摇表与万用表,只能对相间对地,相与相之间的
短路,每相绕组的通、断进行检测,对匝间短路故障根本是无可奈何的。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原因已经查明是电机匝间短路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H:
首选排除电机匝间短路

网友N:
试运行,应该还没有 下水,空开就跳了。说明:一电流过大,二电机匝间短路。空开一般没有问题,你还是查线路和电机线圈吧。

网友G:
楼主匝间短路是如何测出来的哦,希望你能分享一下经验啊,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