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9):
变压器有些故障,造成突然断电。单位电脑在这几次停电中烧毁。不知二者是否真有联系?
电脑的电源不会这么脆弱吧

网友A:
肯定有关系啊,有时故障造成冲击电流或电压都会把电脑烧坏的。

网友B:
有关系,一次单位突然断电造成我的内存条坏掉。

网友C:
正常,电源,尤其是便宜的很不行

网友D:
有影响的,网络系统的服务器更要保护好。

网友E:
突然中断是有关系,我也遇到过几次。

网友F:
如果有UPS能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