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9):
我问的意思是说 如果把万用表调到电阻挡或者二极管挡后 再量变频器的三相输入端 万用表会显示啥情况呢?比如说 我昨天用万用表的通断档,量啦下三相输入端 其中有的两端有电阻能有1000欧以上 而有的确显示不通 我没用电阻挡量 我想问下这是什么原因 是不是变频器坏啦呢  呵呵 问题比较小白  谢谢啦!!

网友A:
找到变频器的直流+  -端测量;

网友B:
一端量直流侧,一端量交流侧,就是呈现二极管特性,即为正常,否则就OVER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变频器的直流+  -端测量;
这个明白 我想如果直接量输入端 会是啥样的效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