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9):
变频器使用过程中出现电机自动倒转(运行约十个小时),变频器无端子控制线,使用面板启动和频率给定。

网友A:
没有更改设置和外在条件的情况下自动倒转,查一下电源进线和变频器吧

网友B:
电源侧的相序跟转向没有关系,跟马达侧的相序有关还跟控制电路有关。像你这种情况可能是某种原因触发了控制电路引起的。有可能是电磁波干扰引气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源侧的相序跟转向没有关系,跟马达侧的相序有关还跟控制电路有关。像你这种情况可能是某种原因触发了控制电路引起的。有可能是电磁波干扰引气的。

网友D:
大概两年前修过一台老惠丰变频器,模块和驱动坏了,修好后也出现过类似故障,2~3次启动,就会有一次反转,相关的地方都查过了,没问题,后来程序恢复出厂设置就好了!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E:
变频器内控制电路有问题,你在变频器的设置上设置一下禁止反转

网友F:
这样的问题还没有碰到过,也没有听到过啊,看来是变频器的控制电路出了毛病啦

网友G:
按照第4楼的说法,应该是设置的问题吧,但是实质也不是说变就变的,所以应该还是应当检查一下控制电路。

网友H:
在参数里设置一下不允许倒转。

网友I:
低频率轻负荷的话可否考虑下变频器输出线路有单相的可能性?

网友J:
变频器输出断线了,我单位皮带输送机曾经发生过这种现象。

网友K:
你恢复出厂设置试一下也许就好了!

网友L:
没准是程序的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