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9):
这个是原来一个大大给我的,经过实践,按下启动按钮X1,第一个K5000走完,汽缸行程走完,没有接着走第二次,本来按下X1应该走7次,然后回起点。    PS: X1是启动按钮 X2是下行程开关,X3是上行程限位开关,Y4是继电器,连接控制汽缸的电磁阀。感觉线路上应该没什么问题了,不知道为什么第二次就是不动了。。

按照四楼的改了一下,结果电机还是转了1次,电磁阀直接动了7次,然后就停了。。本来一开始要求结果如下   一个三菱FX1N 60MT  控制一个步进电机,步进电机是电动滑台上用的,细分1000脉冲转1一圈,丝杆导程是4MM,按下开关,要求位移20MM,然后控制两个电磁阀运作一次,(电磁阀一个是接气动丝机头,控制其正反转,另一个接气缸,气缸来控制攻丝机头的上下往复),循环七次,然后回归起点

网友A:
我没有用过DRVI指令,所以不能从DRVI指令来观察;
从程序来看,似乎M4置位后,没有被复位;当然,我只是随便说说,错了不管。

网友B:
三菱plc有+多年没用了。能告诉DRVI,ZRST指令的意思吗

网友C:
如果回不去,C1驱动DRVI指令那也是要加一个K1的延时的!

网友D:
M4置位后无法复位,自然就不能走下一步了

网友D:
另外35000应为负数吧

楼主:
谢谢各位大大的知道,明天上班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35000应为负数吧

额,我也觉得应该是负数,可是K那里是正数,是不是还要加个命令把K5000改为-5000啊

网友E:
稍微改了一下,有空试试看。。。。
不好意思 是C1 K7打错了,

网友F:
上面的M8上面什么时候复位啊?那是不行的。看我的程序。

网友F:
发了2次才把程序发上去,哎~~~~~~~

网友D:
我看上图科以

楼主:
RAR文件损坏啊。。能给我邮箱发一个么 20888386@qq.com 谢谢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面的M8上面什么时候复位啊?那是不行的。看我的程序。
试过了,前面一切正常,可是C1上升沿无法启用,后面DMOV指令没运行。。 就是50步无法使用,其他都正常了。

楼主:
回头我把DMOV那条命令直接用DRVI -35000试试看,估计这样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