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db块问题

楼主(2011-08-19):
各位大虾 小弟刚学plc  现有1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我定义的db块在编写程序的时候失去作用了?也就是说我打db快里的地址 程序里面不认。。之前已经确认过的地址也是 我重新打之前已经确认过地址他就是不认

网友A:
DB块还存在不,不存在肯定不认的~~~还有你输入的格式对不对?

网友B:
db快里的地址数据格式要先定义,并且要和程序中使用处的格式一致

网友C:
是不是显示的红色啊,主要看你的地址格式和你指令要求的格式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