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陶瓷球磨机

楼主(2011-08-19):
哪位大侠改造过陶瓷厂球磨机,用变频器替换原来的星三角控制柜

网友A:
球磨机的转速要求与球磨机的半径有直接关系,用变频器替代只能替代它的启动,不能用作调速,变频器意义不大。

楼主:
球磨机的转速该如何调整呢?每一段的速度可以不同,就是刚开始可以快一点,后面慢慢的减速,可以节能。

网友B:
球磨机的启动属于重载启动,运行中调速可以采用变频器来控制。折衷负载特性,推荐使用SLVC(无编码器反馈的矢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