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感器上电位器作用

楼主(2011-08-19):
图中的2个电位器有什么作用,调什么参数,多谢

网友A:
这是一个电流变送器,交流的直流的都有,输出的是4-20MA的电流,电位器用于校正

网友B:
那个应该是校正互感器与互感器之间的差值吧,什么调你试一下就知道啦,别怕它坏

网友C(2011-09-18):
是不是宁波南车时代传感技术有限公司做的那种电流传感器,其实就是变送器。一个调零点的,一个调线性的。类似液压气动上的那种比例阀的控制电路板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