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9):
现在有两个车间,一个是400KW,一个是700KW,要增加两个电能表检测每天的用电量,请各位师傅帮我选择下用多大的互感器和电能表!谢谢啊!

网友A:
400KW用750/5电流互感器3个
700KW用1200/5电流互感器3个
都配互感式电度表

网友B:
电流互感器就用第2楼的规格,再统一选用两只DT862型三相四线有功电度表 规格:电压-3×220/380  电流-3×5(20-允许过载4倍) ,400KW的读表倍数150,700KW的读表倍数240。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了,好好学习了一课!

网友C:
【一】学习内容:
S7-200PLC和触摸屏培训:学习内容:

☆ PLC的模块特性、硬件结构、安装、维护。
☆ STEP 7的软件安装及授权管理要求。
☆ S学习内容:
TEP 7硬件组态(多机架、远程I/O、智能从站CPU-CPU)、硬件接线模拟量数字量高速计数器高速脉冲输出、步进电机伺服电机和触摸屏接线连接编程!
二:学习时间250课时2500元,一期不会下期免费再学习
三:地址佛山市高明区科海自动化公司联
四:联系人向师傅 电话:13078434155 QQ:294314727、1418131227

网友D:
引用 网友A:
400KW用750/5电流互感器3个
700KW用1200/5电流互感器3个
都配互感式电度表
 老师你是如何选的互感器呢?如何算的啊?我向您请教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