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9):
现场设备要求是前一个小时的速度是低速运行一个小时以后再高速运行 今天供应商叫了个技术员来给我调试尽然说是不可以这样的
难道西门子这点功能多没有嘛?

网友A:
应该可以吧,自由功能块有定时器的功能吧。利用定时器3600s即可。如下图示参考:

楼主:
肯定可以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用     供应商叫了个菜鸟来还和我说什么工程师

网友B:
2楼斑竹,请问你可以发个你所使用的西门子变频器说明书吗?谢谢

网友C:
西门子MM系列这个功能是绝对可以的,想要变频器自己运行?还是外面端子给信号切换?两种结合也可以
呵呵你什么遇到那么菜的西门子工程师哦,我们以前杭州的那帮西门子技术支持的人很厉害的,没有搞不定的事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楼斑竹,请问你可以发个你所使用的西门子变频器说明书吗?谢谢
这个就别发了。都是公开免费的技术文档。你可以去西门子的“自动化与驱动集团”技术网站,有一个《下载中心》栏目,MM4系列的大全、文档应有尽有。全部是免费下载的。

楼主:
我是外面端子控制起动的  再一个小时以后自动换速度   就不要端子给信号了

楼主:
电子板的说明书没有

网友D:
应该可以的哦。

楼主:
哪位大哥有MICROMASTER 430的报警代码啊~  急  急  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