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衣服修变频器

楼主(2011-08-19):
半夜打电话说变频器启动20秒就跳,我到现场,那个变频器一带三,带3台200kw电机,启动后切换到接触器上,我问原因说启动几次都不行,我停电后用万用表测进出线电阻为10多欧,我说等一会,20分后测电阻260欧,启动变频器20秒后起来,15分钟后启动另一台,又全跳了,很无奈,如果等1个小时也完不了。,我拆开变频器外盖,里面温度很高,我用工作服扇动变频器降温,直到变频器电阻500欧,启动正常,我说半小时后再启动另一台,我就睡去了。

网友A:
什么变频器啊,这么好修

网友B:
nb+不负责

网友C:
你还不如那个电风扇对着他吹。

网友D:
楼主你搞那个什么变频器啊?? 一般5KW以上的变频器都自带风扇强风制冷了,你那变频器还带3台200KW的电机,可想而知变频器体积多大了,没有自带风扇风冷???????

网友B:
山寨变频器,普通风扇,没有检测电路。哈哈

网友E:
找个风扇吹着就行了。

网友F:
光靠自身风扇是不行的,最好装空调

网友G:
不好意思。。。我怎么看不懂你们说啥呢?
1半夜打电话说变频器启动20秒就跳,我到现场,那个一带三,带3台200kw电机,启动后切换到接触器上。
这个是说工况吧?启动时间20秒变频器最少220kw吧?再山寨的机器各种保护还是会有的。
2我问原因说启动几次都不行,我停电后用万用表测进出线电阻为10多欧。
这个是啥意思?进线与出线之间的电阻是说哪里?变频器的话会炸机啊,接触器会冒烟或者冒火。
3我说等一会,20分后测电阻260欧,启动变频器20秒后起来,15分钟后启动另一台,又全跳了,很无奈,如果等1个小时也完不了。
电阻大这么一丁点反而好了?,
4我拆开变频器外盖,里面温度很高,我用工作服扇动变频器降温,直到变频器电阻500欧,启动正常,我说半小时后再启动另一台,我就睡去了。
我到现在也没看明白到底他说的是啥

楼主:
哈哈自己摸索

网友H:
看的不太明白啊

网友I:
模糊不清···

网友J:
我看-------是牛皮加瞎扯!玩人。

网友K:
没讲明白,烂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