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9):
电流传感器有+15,-15,GND,信号。 4个端子;
那电位器是不是可以接+15或者-15v,GND,信号端  呢?

一般变频器不是具有3个电流互感器的,那是不是需要3个电位器试呢?

网友A:
【一】学习内容:
S7-200PLC和触摸屏培训:学习内容:

☆ PLC的模块特性、硬件结构、安装、维护。
☆ STEP 7的软件安装及授权管理要求。
☆ S学习内容:
TEP 7硬件组态(多机架、远程I/O、智能从站CPU-CPU)、硬件接线模拟量数字量高速计数器高速脉冲输出、步进电机伺服电机和触摸屏接线连接编程!
二:学习时间250课时2500元,一期不会下期免费再学习
三:地址佛山市高明区科海自动化公司联
四:联系人向师傅 电话:13078434155 QQ:294314727、1418131227

网友B:
只需要接正15V或负15V就行了,只要用一个电位器,要注意电位器的功率。电位器输出接信号就行了,运行以后慢慢的用电位器加电压,注意加到过流值时会保护。

网友C:
10k电位器,两端加10K电阻,模拟+-5V信号:例如+15V----[10K]---【10K电位器】----[10k]---_15V

楼主:
那我3个互感器全部拆掉,就用一个电位器接+15跟-15,在接信号。。其他2个就空在也可以试的哦?

网友B:
三个信号并联起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