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定位不准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8-19):
请教各位师傅
我厂里剥线机出现长短不一的情况、不管你怎么调都没用
但只要把那块驱动板换了就可以,很明现问题就在这块驱动板上
已经有好多块坏了(不是同一台机器)我们这总共有20几台机子
领导的意思是自己修修看(毕竟买一块不便宜)
我看那几功率坏的可能比较大以外,其他也想不出来了
有3只2SK902和B897
还有3只MVR1510 二级管
还有就是光电耦合器TLP521-4和p521
其他就是电阻了。三极管2N5551
一块72EETEK LM324
一块AL509

网友A:
晶振可能不稳定,还有散热问题,有的可能因为温度过高,而引起电子元件性能变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