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就是不亮

楼主(2011-08-19):
请教各位师傅,继电器动作但是它的灯不亮是什么原因呢。这样会有什么隐患嘛?

网友A:
将接继电器线圈(13#、14#)的两条线互换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B:
灯是led的,有正负

网友C:
正负接错了

网友D:
   要是不看回复贴,我就不知道说的是哪种继电器;因我做维修那时,见到的继电器,自身都是不带灯的。
   主题帖和回复帖,都隐含了一个条件。

   看了后知道,是:线圈使用直流电源,且带工作指示(LED)的继电器。
   楼主若能给出继电器的型号,可能更容易让其他人理解。

网友E:
我上次把LED的指示灯正负接反了,灯还亮,有点想不通

网友F:
不分正负

网友G:
你们没有见过斯耐德或欧姆龙的继电器????哪里有正负之分呢? 能正常吸合,灯亮不亮都没所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你们没有见过斯耐德或欧姆龙的继电器????哪里有正负之分呢? 能正常吸合,灯亮不亮都没所谓了
施耐德的有正负之分的

网友H:
lz按2楼试试,如果你用的是直流继电器
9楼指的是指示灯还是继电器
8楼不分正负指示灯功能不就废啦,也就费了

网友I:
可能是灯坏了。

网友J:
如果接反断电时会闪亮一下,否则灯坏了

网友K:
见过不通电指示灯亮的:plc(继电器型输出)输出点通过8m16芯电缆连接12个dc24v继电器。边上有一台22kw变频器。变频器一运行12个继电器的指示灯就亮,不仔细看亮度和接通没太大区别。

网友L:
引用 网友F:
不分正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