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速与频率的关系

楼主(2011-08-19):
例如三相异步电动机用变频器来调速,在额定频率以下调速,其转速与频率是呈线性变化吗?为什么是这样?在额定频率以上调速,情况又如何呢?谢谢!

网友A:
如果没有转速传感器反馈,那不管是额定转速一下,还是额定转速以上,都是按照频率设定值来调节。而交流异步电机的频率就对应异步电机的同步转速。

网友B:
没是吃撑了啊?什么问题都要搞明白,那头很大的

网友C:
呵呵;你应当问转矩与频率的关系;
这个与在不在额定频率下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