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0):
线圈式镇流器其实质就是一电感吗?如果是的话,那请问40w的镇流器其电感一般为多大?电子式的镇流器其原理大概是什么?我们知道,40w,额定电压为220VAC,供电为220v时,其能正常发光,假如供电不足220v,那灯管是会亮且亮度不够,还是根本就不亮?又如供电超过220v时,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再追问,40w的镇流器,换成小于或大于40w的镇流器,灯管的情况又会如何呢?问题有点多,还请大侠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大于40w的镇流器管子能亮吧,太大了可能会烧灯丝。小于40w比较多的话镇流器可能容易烧,至少电子式的会。电压低于220V时要么不亮,亮了就和平常差不多。

网友B:
在电感镇流器与灯管的配合方面上,建议最好瓦数是一样的,如果没办法的话,镇流一定要比灯管瓦数大。但不能相差太大的等级。
 因为镇流器不仅在灯泡工作中起到限流作用,而且在刚开的这一瞬间也是极其重要的,电压如果低于一个范围(是多少我也不确定)的话,灯管两端所加电压如果达不到的话,肯定是是启不来,闪不起的。

网友C:
镇流器功能是什么啊  谁能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