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0):
家住7楼,水压不够,需有水箱,压力欠低。想装一泵,现求一理想控制电路图,再有用什么控制压力最好,请各位师付指点。

网友A:
淘宝上有现成的卖,水龙头一开就加压,超静音,两三百元搞定

网友B:
这个方法简单。

网友C:
安装一个小的增压泵也能解决楼层高、水压不足的问题

楼主:
我是考虑用电接点压力表控制,又不知灵敏度如何,所以就来求助大家。

网友D:
呵呵我也想知道,有没有一个什么东西装在水管里,检测管道压力

网友E:
加电接点压力表或者加压力传感器实行控制管道泵,搞一个高位水池啥。城市供水现在保6楼有水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