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0):
一台G3型11KW康沃变频器拆去模块测试驱动,通上直流530出现报警P.OFF,如何取消报警。哪位告知一下。

网友A:
这是欠电压现象,也可能是缺相,我就遇到过这样的故障,最后把软件里的缺想保护设为无效就好了,但前提是你先确定是直流母线VPN检测电路是不是有问题,如果没有再改保护参数。要找到直流母线电压检测信号是直接从PN上取来的还是从开关变压器的次级取出的。

网友B(2011-12-11):
多数是机器大板左上角有一块小电路板,上面的线性光耦坏了。

网友C(2013-05-13):
引用 楼主:
一台G3型11KW康沃变频器拆去模块测试驱动,通上直流530出现报警P.OFF,如何取消报警。哪位告知一下。
aaaa

网友D(2014-11-25):
哎!输入有个光藕,短接3.4脚就好

网友E:
支持最上头的那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