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0):
大家好,我是新手,现在有一个CCD的软件开发包,有VB,也有VC的,现在不知道这两个开发出来的软件有什么不一样,所以问问大家用什么语言来开发比较好呢?

网友A:
能达到目地的话,两个就没有什么区别了,看你更熟悉哪种语言了!你的软件包是哪个公司的?我也在学这个,有空可以交流一下,     QQ:626792541

网友B:
楼上说的对

网友C:
从执行效率上讲,VC能好点,但都能够完成任务,还是根据你自身情况吧

楼主:
我也不知道用哪个软件开发快一点,我只学过PLC,VB以前断断续续学过一点点,像觉得VB好学一点,我听一个朋友说用工控机开发CCD软件时,有个原则,100万像素以上的CCD最好不要超过两个,100万以下的CCD最好不要超过四个,他说的是用USB的CCD,他说这个USB最大的电流量是500MA,所以100万像素以上就是要500MA了,多了就不稳定了,请问是这样吗?我这个朋友是在松下CCD搞技术的,也搞软件开发的!

网友D(2011-11-03):
会什么就用什么 语言不是问题 最主要是算法和思路
USB相机 我都做过2个三百万像素的 也没发现什么问题,电流不电流 加个电源不就行了

网友E:
关于使用多个USB工业相机的问题
第一主要是USB会暂用内存资源 第二是多相机或者像素高,数据量大,传输的带宽不足,会造成相机无法打开的情况.

富爱其专业供应工业相机.1394工业相机USB工业相机cameralink工业相机GigE工业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