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0):
两轴喷涂机械手项目:
两轴运行要求:设定喷涂面右上角起始点A(喷涂面大小可以任意设定,但不超过长2m宽1m)之外为零点O开始位置,程序启动后,机械手从零点O移动到A点并定位在A点位置为开始喷涂位置后,X轴从右向左行移,到达X轴指令设定长度行程后,Z轴根据指令设定长度向下前行一格,达到指定行程位置后,X轴开始从左向右移动,到达指令设定长度行程后,Z轴又向下前行一格。就这样往复动作,到达右下角B点指定位置,喷完工件一遍,这是一个回合。第二个回合应该是再从右下角B点指定位置开始,再返回到A点。需要时,可以连续循环重复动作N个回合,行使指令N个回合停止后回到零点O开始位置。喷涂面的X、Z轴长度大小要可调,X、Z轴的速度要可调。
本人选型如下:三菱FX1N-40MT,三菱伺服(增量编码器),维纶触摸屏。其他元器件都已经确定,由于第一次搞伺服,现求助大家。
求助:1、回原点O方法,计划在两轴端安装接近开关,用ZRN指令。
     2、从O到A用手动方法,因为A点位置不定。
     3、关键是自动运行时编程思路,计划四个动作为一个小循环,用步进编程,循环多个周期,但是最后有余量,不知如何处理。(指令PLSY 、PLSR、 PLSV、 DRVI如何选用?)
    设计思路编程算法问题请大家指导、讨论,谢谢各位。

网友A:
要手动移动到A点,这个可以用相对定位指令,位移地址可以设置成比较大的,指令前面的条件用一个不带自锁的点控制,点接通就动,断开就停
A点步确定,那正常开始的动作位置相对于原点也不确定,那就用相对定位指令

楼主:
自己回复。
我初步设想,请大家指教。
1、手动到A点----触摸屏输入(X轴 、Z轴长度、转速、动作回合N次)-----启动运行----N回合后自动回O点。
2、X轴长度/脉冲当量=脉冲数,z轴下移长度/脉冲当量=脉冲数;
3、把一个回合分成多个周期,左行---下行--右行---下行为一个周期。由于z轴长度不定,计算出周期数=z轴长度/2*下行距离。但是周期数可能是小数,有余量。
4、自动运行时通过计数,比较判断一个回合(A--B)是否完成;判断整个大回合N次是否完成。最后决定机械手回O点。
5、脉冲+方向,指令用PLSY或者DRVI。

楼主(2011-10-04):
这个项目终于ok了
到厂家调试,厂家又增加了其他功能,还好,一切顺利。其实开始的编程思路还是很好的,主要第一次担心。调试很ok,老板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