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0):
并在3844B的7跟5脚。是多少V的稳压管呢,稳压管样子是有点红色的。

网友A:
不可能,一般是24v或者27v,3843也是!

网友A:
7脚电源,5脚地,3844是16v启动,10v关闭,34v击穿!

网友A:
保险点,用27v左右的!

网友B:
查一下3844B的耐压,在看看7跟5脚线路上有没有电解电容,有的话,再看看电容的耐压,就基本知道 那稳压管 稳压多少V了

网友A:
大部分3842用的都是50v的电解!怎么办?不会用47V的吧!

楼主:
已经确定是18v稳压管。

网友A:
肯定不对

网友A:
18V的那就是3843

网友C(2011-12-16):
我用的是18V的

网友D:
就是啊  可以依照芯片原厂PDF文件 查看到正常工作的电压范围  取一值即可比如18V-24V之间可以任选啊   看自己手中都有什么型号的 范围之内的装一只上去即可

网友E:
应该是12~25V,芯片资料上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