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0):
请问一下论坛里面那位大侠有以上如题变频器的开关电源图纸让以给小弟看看嘛,变频器是单相220V的。另外控制板上面的CPU型号怎么网上找不到管脚的作用和PDF资料呢?

网友A:
这种电源不复杂,模块比较特殊,基本没得修

楼主:
电源我是弄好了,上电可以显示了,就是手里没有说明书,一开上电显示0.0过一会显示欠电压UC当电压加到工作电压310V DC的时候故障继电器动作了,显示PE,不知道是啥故障,第一次修三菱变频器呢 呵呵让你见笑了

网友B:
呵呵;这种小功率的修着玩可以;
真的修了没有什么意义;

楼主:
呵呵 此人正是修着玩学习的心态呢,还请大家能给教教,我修国产的没问题,进口的还没碰过呢,可以给我传个说明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