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序控制的问题

楼主(2011-08-20):
网友:我在工作中遇到一个问题,向老师请教一下。现在有一台机器,要实现顺序动作,当第一个流程走完的时候,第二个流程开始动作,但不影响第一个要同时重复动作。当第二个流程走完的时候,第三个流程开始动作,但不影响前两个同时重复动作,它们相互连接的时候按选择序列编我觉得只能是一个动作,按并行序列编又不能合并,该怎么编啊?
   第一个里头有原料经加工后给第二个,第二个检测到有料后才动作,第二个加工完给第三个,第三个检测到有料之后才动作,加工完后就成了成品,后面的流程工作时前头的也在重复工作。各流程的程序我能实现循环,但组合到一个程序时只能实现这个料从开始直到加工成成品后,第一个流程才能再开始加工,这个加工速度太慢,我就想问一下在顺序工作的情况下,如何实现各自独立循环,这个属于并行序列,还是选择序列,谢谢老师了,麻烦您了。
   下面是我的回答:每个流程实际上是大的控制系统中的3个独立的子系统。可以用并行序列来实现3个流程的工步同时执行。每个流程(并行序列的分支)开始的时候首先判断是否有料(或加工过的半成品),如果没有,则跳过各工步,进入最后的等待步。3个流程都加工完后,都进入等待步,这时可执行总体性的操作,或开始下一次循环,每个流程开始加工下一个工件。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A:
简单的讲,你可以把这三个流程分别用S1  S2  S3来独立完成,不需要他们三者之间非用步进指令来衔接。只要在每个流程的 开始或最后 输出一个内部继电器如m1  m2  m3. 然后用m2作为S1的开始信号 m3作为S2的开始信号。。。。。。。  当然实际当中还要根据具体情况相应的增加一些条件来和m1  m2  m3共同完成这三个流程的相互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