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选型

楼主(2011-08-20):
哪位大侠赐教一下小弟,变频器选型时,如何确定何时要比电机功率选大一级别的容量,什么场合又和电机功率同等大小就可以呢

网友A:
根据实际负载性质呗,比如,恒转矩负载,采用等容量选;变转矩负载,小于电机容量一个档次;重载启动,大于电机容量一个档次。

网友B:
这个要看你的负荷类型来选的,你要做什么,工艺是什么样,负荷大概多少,把这些信息提供给变频器厂家,他们会给你合适的变频器,当然牌子货是这样的,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楼主:
楼上的师傅,您好,谢谢您!
  用在风机上的变频,是变转矩轻载吗,那么可以小于电机容量一个档次吗?(电机是160KW)

网友C:
呵呵;风机上用风机水泵类的同功率一般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师傅,您好,谢谢您!
   用在风机上的变频,是变转矩轻载吗,那么可以小于电机容量一个档次吗?(电机是160KW)

采用西门子的MM440变频器,对于变转矩负载(风机泵类负载),采用“VT”选型即可。关键是看电机的额定电流,只要电机额定电流不超过VT的输出电流,即可选择。一般对于2极电机或者4极电机,都是降一个功率等级(比电机的)。参看下面的说明: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根据实际负载性质呗,比如,恒转矩负载,采用等容量选;变转矩负载,小于电机容量一个档次;重载启动,大于电机容量一个档次。
老师那些是恒转矩负载那些是变转矩负载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根据实际负载性质呗,比如,恒转矩负载,采用等容量选;变转矩负载,小于电机容量一个档次;重载启动,大于电机容量一个档次。
老师那些是恒转矩负载那些是变转矩负载啊?
所谓的“变转矩”负载,就是指的转速与转矩呈抛物线特性的负载。比如最典型的就是轴流风机、离心风机、抽水泵等。统称为风机泵类负载。注意潜水泵、罗茨风机不属于变转矩负载,属于恒转矩负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根据实际负载性质呗,比如,恒转矩负载,采用等容量选;变转矩负载,小于电机容量一个档次;重载启动,大于电机容量一个档次。

 老师那些是恒转矩负载那些是变转矩负载啊?
所谓的“变转矩”负载,就是指的转速与转矩呈抛物线特性的负载。比如最典型的就是轴流风机、离心风机、抽水泵等。统称为风机泵类负载。注意潜水泵、罗茨风机不属于变转矩负载,属于恒转矩负载。
谢谢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根据实际负载性质呗,比如,恒转矩负载,采用等容量选;变转矩负载,小于电机容量一个档次;重载启动,大于电机容量一个档次。

 老师那些是恒转矩负载那些是变转矩负载啊?
所谓的“变转矩”负载,就是指的转速与转矩呈抛物线特性的负载。比如最典型的就是轴流风机、离心风机、抽水泵等。统称为风机泵类负载。注意潜水泵、罗茨风机不属于变转矩负载,属于恒转矩负载。

从 哪里看是变转矩

网友A:
当然是从你控制的对象:负载性质来看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从你控制的对象:负载性质来看了。

请问Kdrjl老师,那一般的情况下,我们的风机,水泵类的负载可以选择小一个级别的变频器吧?
如果我的水泵一般情况下是在50HZ下运行,选择小一个级别的变频器是否对电机有影响呢??

谢谢!!

网友A:
风机和离心泵,只要是大于5.5kW的功率,都可以按照西门子的MM440的选型手册,按电机电流选择变转矩挡的变频器.应该是小一个功率档次的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