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0):
求助.A2CCPUR21与GP2300通讯方法,请各位指教,该如何设置,如何接线。求解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助.A2CCPUR21与GP2300通讯方法,请各位指教,该如何设置,如何接线。求解谢谢
A2CCPU24

楼主:
不对啊,兄弟。PLC是25针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对啊,兄弟。PLC是25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