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0):
用一台CHE100系列的变频器恒压供水,运行指令为端子控制(COM,S1),在晚上用水量少时,实际的压力高于设定压力变频器就会自动停止(休眠功能),问题是一但停下来后就算实际压力再低于设定压力,变频器不会自动再启动了,必须要先断开COM,S1然后再闭合才能启动。我有想过把(P0.06运行下限频率)调高,但考虑调的太低对电机有影响。请教各位指点一下还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网友A:
还是不理解,为什么实际压力高于设定压力,停下来,为什么再启动就启动不了了呢?说明不是正常的“停下来”。为什么停下来不能正常的停呢?也就是说停下来就把S1断了,为下一次启动做准备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理解,为什么实际压力高于设定压力,停下来,为什么再启动就启动不了了呢?说明不是正常的“停下来”。为什么停下来不能正常的停呢?也就是说停下来就把S1断了,为下一次启动做准备呀。
意思是晚上用水量少时管道的压力是够的(最高可到5.5)高于设定的压力(5.0),这样的情况变频器就不会运行了,但到白天用水量大时压力低于(5.0)这时我是想要变频器能自动运行起来。但实际是变频器不会就这样自动运行,而是要把S1断开一下,然后再闭合才能运行。

楼主:
我有改成3线制试过,但是3线制时如果断掉变频器电源,再通电时不能自动运行,我的要求是既能在压力低时能自动运行,又要在停电后也能自动运行。

网友B:
这不是改成几线式的问题,如果你应用的是PID过程控制的话,那你再看看PID里面的参数是否设置正确,如果没设置正确当然就不对了。

楼主:
是用的PID控制

网友A:
那就想办法把实际压力大于设定压力的停机信号与K1的动作连锁就行了吧?不是很复杂的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想办法把实际压力大于设定压力的停机信号与K1的动作连锁就行了吧?不是很复杂的呦。
这样的话那就还得装个接点式的压力表才行,因为现在的停机是变频器自动停的,并且这个型号的变频器外部输出没有   到达压力  的这个功能

网友A:
是呀,买一个功能多一点的变频器,搞起了,满足各种控制功能很容易的。买简单的变频器,要想实现控制功能或工艺要求的控制方式,就要外部解决了,比如加一个PLC就ok了。

由此,传动控制系统,其结构是可以多样的。要简单,有简单的结构对应,要复杂,有复杂的结构对应。在设计的时候,自己去找平衡点。这里包括成本、功能、品质、可靠性。总之,花钱要根据自己的能力和技术水平来权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呀,买一个功能多一点的变频器,搞起了,满足各种控制功能很容易的。买简单的变频器,要想实现控制功能或工艺要求的控制方式,就要外部解决了,比如加一个PLC就ok了。

由此,传动控制系统,其结构是可以多样的。要简单,有简单的结构对应,要复杂,有复杂的结构对应。在设计的时候,自己去找平衡点。这里包括成本、功能、品质、可靠性。总之,花钱要根据自己的能力和技术水平来权衡。
说得很对,这也是我当时没考虑到的,后来我问了英威腾的技术支持,他们说通用型的是没有自启动这个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