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0):
一直有个不好意思向身边人请教的问题,几天隔着网络请教各位,请大家不吝赐教!
     问题很简单,三极管输入的交流小信号在正半周时在基极电流的抬升下越过管子的死区得以放大,对吧?但是在负半周的时候是怎么放大的呢?(以NPN型共发射极为例)集电极上的是正电源啊,有朋友说是通过基极电流把整个小信号都抬升了,也就是说变成了一个脉动直流电通过管子进行放大的,如果是的话,输出的也是放大了的脉动直流电?是这样的吗?困惑了很久的一个问题。。。

     还有个更弱的问题,市电220V在电源负半周的时候零线相对火线应该是高电位吧?如果时间变得很慢,我们在负半周时用手触摸零线不触电是因为我们和零线是等电位,对吗?(中性点接地)
     很弱的2个问题,大侠们请勿见笑!谢谢

网友A:
第二个,我觉得人触电是因为电流通过人体了,就算零线电位比火线高,但是零线终究还是零电位吧

网友B:
汗。。。
请再看一下三极管的放大区,截止区,饱和区的定义。关键看它们的电流关系。同时看一下发射极电阻负反馈作用。
无论任何时间,中性点接地系统零线都是0电位。

网友C:
交流信号放大,要使输出不失真,就要使用偏置电压和耦合电容来完成交流信号的放大。这里的耦合电容起到隔直作用,所以输出也是交流信号不受偏置电压的影响~!

网友D:
多看看书,电子技术,就不会问这些无知的问题了。
三极管工作区域是由静态工作点决定的。饱和和截止区都不能作为信号放大的,就像你认为的那样不是上半波没了就是下半波削掉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
      还有个更弱的问题……负半周时……
应当说,负半周时,两者仍存在电位差。

楼主:
回4,5楼,还是没明白啊。书看了很多遍,就是没理解交流信号引起的集电极电流和电压变化应该始终是呈正极性波动的啊。其实就想知道负半周是怎么回事,放大输出的信号究竟还是不是交流性质的?感觉就差让人茅塞顿开的几句话了,呵呵。
    六楼的等于没说啊
   2楼的能不能直接告诉我负半周时零线是不是相对火线的电位高?
   谢谢各位!

网友F:
这个现在不研究了。

网友F:
你呀书也没有读懂。是放大的信号,以NPN为例,在基极输入一个小信号,在集电极输出一个较大的信号。和那个什么正负半周没有什么关系。
  买一本无线电的三极管放大电路好好看看,说的很详细的,只是你瞎琢磨。

网友F:
好好看看三极管的工作性质和工作原理。

网友E:
才看清楚第2个问题的所问,之前太注意第一句话了(零线相对火线应该是高电位吧);
不好意思哦!

楼主:
虽然还是没有明白,还是要谢谢各位的批评!不知道有谁批评教诲完了以后能直接给句话:放大后输出的信号究竟还是不是交流的?或者就是我所理解的一个受控的脉动直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