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问题

楼主(2011-08-21):
如图所示的液压系统,低压(50公斤力),高压(140公斤力),油缸(140公斤力),当低压电磁阀和回退电磁阀都得电时缸杆就会往回退,现在的问题是当缸杆退到底时如果回退电磁阀不断电的话电机就会严重过载(卡住不能动了),供应商给我的解释是不能这样操作的,应该在快到位时必须停掉回退电磁阀的电,他们建议我在快到位处装一个限位开关。而我的理解是就算电磁阀是打开的缸杆也退到底了(当然这时油泵还在工作缸里的油也是满的了),那么多余的油应该会通过溢流阀流回油箱才对呀,如果多余的油能流回油箱电机应该就不会卡死了,我也看过我们厂里电瓶叉车上的油缸,根本就没什么限位的东东,就算是上升到位了,手柄不松开也没问题。由于是第一次接触液压我也不知到底应该是怎样的,希望各位熟悉液压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你的高低压电磁阀应该是控制溢流阀的吧,也就是你的溢流阀压力设定的太高了,油缸回退时所需要的压力小,所以实际压力也就小。当油缸退到位时,所有的油都经溢流阀回油箱,这时的压力才是你设定的压力,你看一下这个压力有多大。

网友B:
那就是油路没有装溢流阀。当油压达到设定的压力的时候,电机输出达到最大状态,而不是卡死才对。有高低压油泵的机器还应该有顺序阀,当机器在正常速度前进的时候,低压大流量泵供油,而达到工作压力的时候,高压小流量泵供油。
看上图这些实物图,这个油路的设计上还差了不少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高低压电磁阀应该是控制溢流阀的吧,也就是你的溢流阀压力设定的太高了,油缸回退时所需要的压力小,所以实际压力也就小。当油缸退到位时,所有的油都经溢流阀回油箱,这时的压力才是你设定的压力,你看一下这个压力有多大。
设定的是50公斤力,但在回退到位时因为电机都卡死了,没有看到当时的压力,但我想的是既然设定是50那么超过50的力,油应该就会自动回油箱的呀。

网友A:
你首先得确定油泵的出口有没有接溢流阀,再一个你怎么确定的设定是50公斤,是用比例电磁 阀吗?如果有溢流阀的话,你先把压力调到最低再一点加试试。或换一个溢流阀。

网友A:
“供应商给我的解释是不能这样操作的,应该在快到位时必须停掉回退电磁阀的电,他们建议我在快到位处装一个限位开关。”

感觉系统没有溢流阀,有原理图吗,把原理图帖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油路没有装溢流阀。当油压达到设定的压力的时候,电机输出达到最大状态,而不是卡死才对。有高低压油泵的机器还应该有顺序阀,当机器在正常速度前进的时候,低压大流量泵供油,而达到工作压力的时候,高压小流量泵供油。
看上图这些实物图,这个油路的设计上还差了不少东西。
溢流阀供应商说是装了的,高低压切换是要靠电磁阀控制的(也就是说靠电路来控制),电机一启动泵就转了,但如果高压或者低压电磁阀没打开的话,油压表显示是没压力的,就是说要想油缸动作必须要让高压或者低压电磁阀先通电才行。

晚上传实物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应商给我的解释是不能这样操作的,应该在快到位时必须停掉回退电磁阀的电,他们建议我在快到位处装一个限位开关。”

感觉系统没有溢流阀,有原理图吗,把原理图帖上来。
溢流阀供应商说有,50公斤的压力是看到油压表上的,没有原理图,再说就算没溢流阀那也得有个保护装置吧,总不至于就这样一直让油泵往油缸里供油造成电机都卡死了吧。

网友A:
你参照我5楼的方法,先把压力调到最小,再一点点加上去。

网友C:
把溢流阀调制压力为零,开启设备使低压电磁阀和回退电磁阀得电,缓慢调节溢流阀至50kg(活塞杆完全退之缸底时),观看是否卡死?

楼主:
先谢谢各位的指点,原来是压力调高了,我今天试了一下,超过70公斤就不行了,奇怪的是当时供应商在调试时(还来了两个人),他们怎么没想到去调压力,只知道说要我加限位开关。

网友D(2012-02-17):
先看你泵的额定输出压力是负压力低于你的调节如压力的3果低于把溢流管制压力往小调约泵的额定3分之2调完还卡看回油管滤芯是负有堵塞。滤芯没事看溢流阀阀芯是负失效如失效可更换或用240目砂纸打磨灵活为止并检查弹簧是负变形

网友D:
先看你泵的额定输出压力是负压力低于你的调节压力 如果低于 把溢流管控制压力往小调约泵的额定3分之2调完还卡看回油管滤芯是负有堵塞。滤芯没事看溢流阀阀芯是负失效 如失效可更换或用240目砂纸打磨灵活为止并检查弹簧是负变形

网友E:
只要电机,油泵,溢流阀,双向电磁阀,双向油缸即可。如果保持压力加液控单向阀,自动补压加电接点压力表。简单是一个设计的第一要素。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只要电机,油泵,溢流阀,双向电磁阀,双向油缸即可。如果保持压力加液控单向阀,自动补压加电接点压力表。简单是一个设计的第一要素。
确实

网友G(2012-06-03):
你的高压调节和低压调节实际上就是溢流阀,也就是安全阀,油压超过溢流阀的设定压力,压力油就会直接回到油箱里,油压也就不可能一直上升,甚至超过溢流阀设定的压力。

网友H:
你的高压调节和低压调节实际上是电磁溢流阀,没得电时卸荷作用,得电的时候起溢流阀作用,双联泵一个低压大流量,小的那个为高压小流量,用在快慢速工作

网友H:
这个系统应该还差个单向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