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1):
一台LG变频器(型号SV015IG5-4)上电面板显示88或其他符号,查找说明书没有相应显示说明,每次上电显示不一定相同,但都是比较混乱的字码,测量电源5V  24V均正常,请教原因和排查方法。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存储器的问题。

网友B:
应该是有问题的
汽车教学设备http://www.tzjxyq.com汽车教学模型

网友C:
有备用的话换一个面板,我用别的变频器遇到过类似的是面板问题

网友D:
最好能复位一下试试看。有些变频器有厂家密码复位方式。再不行,估计是存储器坏了。

网友E:
有可能是面板的故障。

楼主:
无法复位,面板所有按键均没有反映。

网友F:
是不是面板通讯有问题了?

网友G(2016-02-18):
是开关电源板的故障,换一块就好了,坏的还没修好,等修好了共享大家。

网友H:
+5v的两个滤波电容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