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1):
我用LG-K120的PLC 三菱控制伺服电机,我想伺服电机随着外部编码器的速度,方向同步运转,怎么做可以呢?

网友A(2011-09-25):
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B:
把外部编码器接入PLC 进行计算脉冲,计算频率和个数。
同时,计数的同时外发脉冲(频率和个数)给你的三菱伺服驱动器去控制你的电机,
这样可以达到同步,当然会有ms级的滞后。
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