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欧姆龙定位问题

楼主(2011-08-21):
如图,我想用伺服把物件A,第一次运到B,第二次运到F,第三次运到C,第四次运到E,第五次运到D,一直循环,能否把原点定在D点,应该怎样定?要装几个检测开关才行?望高手指点,谢谢了。

网友A:
不知道你的私服是什么牌子的,传感器之类的就不用了,我以前用的是IAI的,私服本身有很多通道,把ABCDEF各点看成私服的7个通道,然后逐个取点(你想要远行到该点的坐标),这7个通道用PLC控制就OK了
私服上电时一般都要先找下原点,你把原点强制到D点就OK了
希望的回答能帮到你

网友B:
一般定位是通过脉冲数来完成行程的,所以不需要每个点都使用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私服是什么牌子的,传感器之类的就不用了,我以前用的是IAI的,私服本身有很多通道,把ABCDEF各点看成私服的7个通道,然后逐个取点(你想要远行到该点的坐标),这7个通道用PLC控制就OK了
私服上电时一般都要先找下原点,你把原点强制到D点就OK了
希望的回答能帮到你
谢谢了,第一次搞伺服,还是不很明白,你有资料吗?能否给我一份?
fanxiaojie1@163.com.再次谢谢

网友C(2012-03-23):
d点附近加远点附近接近开关,到D点用PLC的输出控制原点输入,定义好D的原点。绝对坐标BCEF的距离用脉冲数就可以